万向摇臂钻床故障---请教

楼主(2009-01-07):
我公司有一台万向摇臂钻床100的,在主轴和立柱锁紧时有时会出现锁住了指示灯亮了,但是一放手,会跳掉一个方向上的锁紧件,主要跳掉的是立柱上锁紧,是什么原因?和液压油泵有关系吗

网友:
上个图更好些.

楼主说松手指的是松开什么?

楼主:
松开卡紧按钮后,液压的还是电气图纸

网友:
参考:应该是棱形块锁紧装置调整不当,油缸伸出后,棱形块不能到达死点自锁区,指示灯亮了,但是一放手,棱形块轴向分力迫使油缸缩回,指示灯熄灭.

网友:
有可能和油泵有关系。我修过的一台摇臂钻油泵的齿轮泵轴承坏了导致不能锁紧。如果系统有压力表,可以参照一下压力变动情况。

网友(2010-11-10):
问题不怎么够,说明白写好吗

网友(2011-09-21):
学习  每个问题都是一个学习的案例

网友(2016-04-28):
没图,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