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液压的压力

楼主(2009-01-07):
今天在论坛上看到了液压缸差动连接如图的工作原理,有几点我不是很大的明白,
按我的物理知识(浮浅) P1==P2    P3==P4 不知道在同一有管下压力是不是一样
要让活塞移动那就是P2>P3 那就是P1>P4
那如何将油路保持顺畅,

另外我还想问下电磁阀是否是单向的,还是双通的里面有单向阀没

网友:
力和压力是两个概念,运动最终所需的是力,而不是压力

网友:
我们所说的压力其实应该叫"压强"

网友:
电磁阀内没有单向阀,油路通断靠阀芯的不同位置实现

网友:
P1 、 P2 、 P3 、P4改成F1 F2 F3 F4, 压强处处相等,都是P  F2=PS2  F3= PS 3 ,S2大于S3,所以F2大于F3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让活塞移动那就是P2>p3 那就是P1>p4

要是活塞移动,那可不是非得P2>p3 。在P2=p3 的情况下,活塞照样可以移动,这就是差动缸的特点,因为它活塞两边的面积不相等,一般是A1=2*A2。
差动差动,说的就是液压缸靠活塞杆的面积差来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靠面积不同实现的

楼主:
面积不同,一端大一端小,那活塞有点象圆台了,还能移动,要是一端是平面一端是棱锥,有效面积S2还不是等于有效面积S3啊 F=PS那不是还是一样啊 S是不是垂直与活塞的那个有效面积

网友:
楼上忘记去掉活塞杆的截面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