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有这样的车床吗?

楼主(2009-01-07):
Φ50的棒料,长200左右。我们想夹中间,同时平两端面,然后打顶针空。
请问哪里有这样的车床。谢谢!

联系方式:QQ120626131
电话:0793-8217610(周旺林先生)

网友:
我们这儿叫齐头打孔机,是给棒料齐两头,同时打上中心孔的.是专用机床,而不是车床.

网友:
车床可改造,简单实用!

网友:
有这样不机床

网友:
你们如果只加工这一种产品,或者尺寸变化范围不太大,可以上一台专机,大概三万多点可以做成全自动的。如果买现有的平端面打中心孔机床,大概20多万,还是人工操作,我们这有个企业刚买了一台。

网友:
以前在汽车厂实习见过加工卡车后桥的车床就是中间驱动,两端独立加工的。不过尺寸不是你这样的,你这个小东西自己做一台的了,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看来楼主是来对地方了,要么花小价钱作专机,要么花大价钱买现有机器

网友:
生产凸轮轴的就厂家就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
花小价钱自己作专机,实用易改造

网友:
做一台专机很不错

网友:
花小价钱自己作专机,实用易改造

花小价钱自己作专机,实用易改造

网友(2009-02-12):
你好周先生,我这里有两台平端面打孔中心,适合你产品需要,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一台是 ¢50x250 一台¢100x500
+ j  j' a+ P" d 闲置设备,可试机。 价格5w

网友:
专机。或改造。或买数控铣打机床,适用性较好

网友A:
我司有双头数控车

夹中间车两端,两端可同时精密加工

网友:
听说有这样的专机

网友:
我们公司就生产这种机床。

网友:
有这样的机床,是专机。名称:铣端面打中心孔机床。一般汽车厂家的用的多。

楼主(2009-03-16):
Φ50的棒料,长200左右。我们想夹中间,同时平两端面,然后打顶针空。请问哪里有这样的车床。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机床叫又面铣,中间一只液压虎钳,夹着工件中间,两头各装一个铣刀盘和一个中心钻.两个电机带动两个动力头.液压控制,半自动的.从工件装上,点半自动按钮,工件快进,转工进,两头的铣刀切屑工件,工进结束后,中心钻在两头液压油缸带动下开始打中心孔,(中心孔的深度是可以调整的),打到足够深度,中心钻自动退出,循环结束.你可以到二手机床市场找"烟台机床厂一九九零年出的"

网友:
“铣端面打中心孔”作为关键词在网络上一搜多的去啦。如果你仅仅做这个小件自己做一台也不麻烦。我有一个结构比较简单的图纸可以参考。

网友:
自己作专机

网友:
偶也想改台这样的全自动专机,不知道有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报酬面议!QQ46532247

网友(2011-11-06):
引用 网友A:
夹中间车两端,两端可同时精密加工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不应该叫车床。应该叫平端面打中心孔组合机床。1992年我在常州组合机床厂见过此机,具体规格型号记不起了,你可以查询看看。

网友:
说明一下,平端面打中心孔组合机床是常州组合机床厂自行生产的。

网友:
常州有
常州市钟楼区运河路186号有公司生产新机床
QQ404636472

网友:
平端面打中心孔组合机床,沈阳机床有  ZK82系列机床,还有一家忘了,我做过大的直径350的,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