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车床吗?

楼主(2009-01-07):
Φ50的棒料,长200左右。我们想夹中间,同时平两端面,然后打顶针空。

请问哪里有这样的车床。谢谢!

联系方式:QQ120626131

电话:0793-8217610(周旺林先生)

网友:
类似等有两面铣的,可以专机

网友:
车床可改造,简单实用!QQ610695093

网友:
如果批量大就自己买2台镗孔车端面动力头和滑台,做一个对头镗即可

网友(2009-04-09):
没有听说有这种车床

网友:
车一头再掉头就是了,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的机器吧!

网友(2010-03-06):
可以改制专机

网友:
目前没有见过,改制6140吧!图纸好找,件也好卖。

网友:
楼主是想用这种方法不提高效率吧,如果量大的话普通车床应该可以改装,改装好后,最好是可以两头的顶尖孔,可以同时加工

网友(2010-08-04):
到电机制造厂看一下,电动机转子轴两端同时打孔就是使用的这种设备。主要为提高效率。很简单。

网友:
有,专机加工中心,国产的的进出口

网友:
加工什么东西的  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2010-09-06):
我原来在嘉陵厂看到过一台钻孔专机,用来加工凸轮轴,就是同时铣两边端面,然后自动打两端面的中心孔。

网友:
我以前的单位有这样的设备——铣端面 打中心孔机,好象中间部位是用V型铁夹紧的,记不太清楚了。
去网上搜一下,会满意的。

网友:
一般加工托辊的都是用楼主所描述的床子,中间固定,两台进刀,床子校好了可保证两头的同轴度,不过改的床子居多,好像沈阳也做这种床子。

网友(2010-10-08):
有两端加工机床很贵              //

网友:
小批量的话工件这么小完全不需要啊,既然可以加持中间的话表面要求肯定不高,那样就可以用一般的车床装夹一端,车完端面打好顶针孔,然后掉头加工另外一端就OK了,比专用机床的便宜,但效率就稍微低了一点,主要还是看生产的规模。

网友:
好想见识下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