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座自动夹紧---请教

楼主(2009-01-07):
C6140的床子改造为自动车床,为提高效率采用尾座自动夹紧机构,不用伺服电机。看大家有没什么好办法

工件为卷桶:1500*φ250厚5MM

网友:
用油缸或气缸,行程开关反馈,可通过PLC编程实现自动夹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考虑过,可这样又会增加成本,最好考虑用机械方法!  不过还是感谢"飞虎119"

网友:
完全机械结构,不用液压气压不用电机能自动夹紧?
真不知道你的自动的动力从哪来,不是在做梦吧?

网友:
我已经改造完成,正在推广使用!

网友:
狙击手,说说你的改造方案

网友:
和4楼的有同感

网友:
把好的改造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好了也给你推广一下

网友:
气动的成本不高阿,

网友:
可以使用电磁叠簧,得电松开,失电锁紧.不过一次性成本也不低.
同样期待新的方案......

楼主:
不错,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