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焊后回火消除内应力,看到有人用退火来消应力,可以不

楼主(2009-01-07):
焊接件焊后回火消除内应力,看到有人用退火来消应力,可以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对焊接件的机械性能没有要求以及不考虑动能费,是可以采用退火来消除焊接应力。

网友:
淬火后紧跟的再次较低温度的加热叫回火,如果前面没有淬火,应该就叫退火。

网友:
消除残余应力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焊件整体或局部加热温度、焊件的成分和组织、保温时间长短、冷却速度以及焊后焊件的状态等。对于同一种材料,回火温度越高,保温时间越长,残余应力越小。采用整体回火效果好于局部回火。对于某些残余应力较小不允许或不可能进行整体回火的焊件,可采用局部回火。
/ I* c+ c" Z+ Z5 G    对碳钢及中、低合金钢,加热温度为580~680℃;铸铁为600~650℃。保温时间一般根据每毫米板厚保温1~2min计算,但总时间不少于30min,最长不超过3h。

网友(2012-03-01):
谢谢!有用!我正在研究局部加热消应力!

网友:
退火消除内应力,回火很难消除内应力的

网友(2014-02-17):
如果不采用回火消除内应力,那有什么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