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变非参了-请教

楼主(2009-01-07):
大哥们,小弟UG6.0不知道怎么变成非参的了。双击不能编辑,显示的是编辑对象显示。草图更新后,实体不更新。帮帮忙!

网友:
是否移除了参数了?移除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发个截图啊啥的
你就这么说的
也不怎么好判断
或许是你自己误操作了

楼主:
不是的,开始建模就这样,也就是说以非参的方式在建模。比如简单的画一个圆柱,都是如此。

网友:
非参的方式在建模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遇过并解决的告诉一声

楼主(2009-07-14):
最新发现,新建除选择“模型”以外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进入装配就不会

网友:
你说的建模的时候就是非参了,还没遇到过。
不过即使变成非参模型,一样可以修改的。
NX4中的命令是“直接建模”,就是针对非参的。有参也可以用。
比较方便,比如移动孔、重设圆角大小,替换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