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米X6米数控龙门铣的价格

楼主(2009-01-07):
各位机床界的大侠,请问3米X6米(工作台的宽度X长度)龙门铣床大概是多少万元(人民币)?

网友:
这个好像要的人很少,一般都是3X8的,还要看配置了!带不带换刀的,一般大概400万左右小厂的  要是北一的那就还要贵很多!

网友:
令人咋舌,一台设备就400万

网友:
3×6米 数控龙门铣 去年单位买的480W,每月工作10天,还有20天在维修-----------

网友(2009-02-17):
答复

3*6米的数控龙门铣,是非标的,无所谓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目前还是有一部分厂家能做非标的数控龙门的,具体的价格应该会根据配置来定,我们最近做了2.5*5米的龙门(台湾原装),手动换头,价格在32美金左右。所以我认为如果是台湾的机器的话3*6米价格在300-400多万,应该比较合理。cnhnxwz2002@163.com

网友:
价格真高,利润不薄呀

网友:
来我们公司买吧,台湾机质量绝对过硬!价格属公司机密~
我在帮我们老板拉单了,管理员莫删!金融危机啊,公司好久没出过数控龙门机.....

网友:
回5楼
龙门机标准参数好象只规定了宽度吧,如1米,1.25米........
3X6米非标?6米机很常用的规格.

网友:
什么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