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焊接加工费如何计算

楼主(2009-01-07):
请问各位,焊接加工费如何计算,结构件工钱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计算方法都不太一样,有些单位是根据定型的工时定额,有些是零时定价,其依据还是根据每小时或每天的工作量及基本工资来定的。

网友:
工时定额根据焊道长度计算,不同焊脚高度不同焊接位置再乘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对外承揽的活儿,如何报价?

网友(2009-03-11):
看看工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