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清单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07):
如下图,在用proe的材料清单功能列出的材料表单中,有的在模型名称下自动加了下划线,有的则没有,怎么回事啊?清楚的朋友不妨说一下。

网友(2009-02-19):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可否传PRT+ASM+DRW,有点晕。

网友:
详细描述一下好吗?

网友(2009-03-27):
选取整个表格,右键点击,属性中设置一下文本格式,修改即可。

楼主(2009-05-06):
选取整个表格,右键点击,属性中设置一下文本格式,修改即可。
引用 网友A:

果然如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