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式输送机的减速器设计---请教

楼主(2009-01-08):
求设计带式输送机的减速器设计

    最近要弄机械设计课程设计了、老师也不讲,我也不知道从那下手。没有见过减速器的内部结构.就给了这些数据:由电动机驱动,输送带的牵引力F=7000N,输送带速度V=0.5M/S,输送机滚筒直径为D=290mm。单项运行再喝平稳室内工作,由粉尘。工作寿命为八年,每年300个工作日,每天工作16小时,加工精度7级(齿轮)。
大哥大姐帮小弟一把,小弟将感激不尽!

网友(2009-03-14):
我以前也是这个课设题目,感觉也不太难,看看书就能做出来。

网友:
你是想要设计的任务书啊??任务书的书写是建立在很大的计算量基础上的!

课程设计的一般步骤:
1. 设计准备
仔细研究设计任务书,明确设计任务;阅读课程设计指导书,观察实物、模型、电教资料,或进行调研;准备设计资料、工具,拟定设计计划。
2.    传动装置总体方案设计
拟定传动方案,选择电动机,计算传动装置的运动和动力参数(包括确定总传动比,分配各级传动比,计算各轴转速、功率、转矩。)
3.    传动零件初步设计
通过设计计算,确定传动零件的基本参数和主要尺寸,为装配图设计作好准备。
4.    装配草图设计
初绘传动装置装配草图,进行轴系部件的结构设计,轴、轴承、键连接的计算,箱体及其他支承零件的设计,润滑与密封装置的设计。
5.    装配工作图设计
装配草图设计检查无误,即可绘制传动装置的装配工作图。
6.    零件图设计
设计部分零件工作图。
7.    编写设计说明书
整理和编写课程设计计算说明书。

网友:
学机械应自己多看书,其实皮带很简单

网友:
学机械应自己多看书,其实皮带很简单
引用 网友A:

做过一次课程设计的会觉得难度不大,可是回想一下,当初做这个设计的时候,计算方面我就整整用了6天的时间呢!再加上画图,一共也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做完了会有一种成就感的!

网友(2010-01-13):
找几本机械课程设计的书读读,模仿模仿就行 细节的东西需要查手册

网友:
这几天刚做完单级圆柱齿轮减速器,还不错,感觉收获不少,认真去做其实并不难...

网友(2011-06-21):
我们课设是三个周,,
电动机功率和转速如何选择?

网友(2019-12-29):
引用 网友B:

能发一份么,我也要做这个,蟹蟹大佬呀176506920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