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油的使用

楼主(2009-01-08):
上次,在作业区的时候,一位老工人说:液压油是越用越干净。
由于现场实践经验不足,不知道这句话有无道理?
请有经验的社友指点。

网友:
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好像没有这道理

网友:
这么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首先新买的液压油首先并不是很干净的,严格来说都需要经过过滤后才能加入到设备中,不过现在也有清洁液压油,可以直接使用的。
在系统中运行过一段时间的液压油比新买的干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一个!
但是会不会因为在液压管路中间也存在一些杂质,即使经过滤芯的过滤,也会变得越来越脏呢?
还有,如果越用越干净的话,为什么还要定期更换液压油呢?

网友:
当然液压油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液压油也会由于磨损,氧化而变质的,甚至进入杂志和水。
当然“液压油越用越干净”,这种说法很绝对, 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
“液压油越用越干净”没有依据!不可信!

网友:
应该说液压元件越用磨合得越好,不是液压油越用越干净

网友:
液压油不会越用越干净.

网友:
虽然系统油滤可以除去杂质,但油因长期使用会逐渐发生氧化并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而使液压油性能下降

网友:
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疑议,我们知道液压系统的执行机构在运行之中一定会存在摩擦,存在摩擦就存在着微小的颗粒,可能是金属颗粒也可能是橡胶颗粒或是其他的密封材料颗粒,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过滤系统油脂,可是我们采用的过滤器或是说滤芯的过滤精度是一定的,不可能5微米的滤芯就能把所有大于5微米的颗粒全部过滤掉,所以液压系统在长期运行之中是会不断的被污染和自我污染。所以我认为那句话是有疑议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啊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过了挺长时间的了,不过还是可以说说的.这里所谓的"干净"是有区别的.这里的"干净"不包括油液的变质,包括氧化和水分的渗入,我们说的"干净"是指颗粒的大小和多少,对于不同的系统而言,不同地方的油的清洁度是有区别的.系统中如果有油源出口的高压过滤,那么各管路和执行机构中的油液会不断被更新,清洁度会提高,如果进入油箱的回油口有回油过滤,油箱内的油的清洁度会不断提高,在过滤精度达到的情况下,管路的污染,执行机构的磨损,密封件的老化,这些都会被过滤掉.所以说油越用越干净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网友:
要看具体工况!!液压油一般会越用,渗入杂志多,不干净了!!!

要看具体工况!!液压油一般会越用,渗入杂志多,不干净了!!!

网友:
取决于液压系统的设计水平和实际使用维护状况。

网友(2009-02-25):
顶一个,不错的帖子

网友:
“液压油是越用越干净”那不是卖油的要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