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齿轮?用什么设备加工?哪个厂家可以加工?

楼主(2009-01-08):
紧急求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齿轮?用什么设备加工?有哪个厂家可以加工?谢谢!

网友:
发详细图,这可以加工

楼主:
您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

楼主:
二楼的朋友,谢谢你的关注,您可以说得再详细一点吗。我是说你们用什么设备加工,是专机吗,我们现在是用加工中心加工,效率很低,成本比较高。如果你们有成熟的加工手段,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是内花键,插床、拉床或线切割都可以加工,很简单。楼主是做机械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花键,插床、拉床或线切割都可以加工,很简单。楼主是做机械的吗?

楼主说的应该是外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外齿。

版主说得对,我讲的是外齿的加工。这个零件是我们将要作的产品上的零件,工艺安排:内花键拉床拉、外部齿形目前只能用加工中心加工。但是由于是批量产品,加工中心加工效率太低,成本太高。我想知道:这种外齿叫什么齿轮?有没有加工这种齿轮的专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关注。对这个零件我作一个说明:1.这是一个传动件,配对的是一个内齿轮。我想了解的是外齿的加工。这个零件是我们将要作的产品上的零件;2.目前我们的工艺安排:内花键用拉床拉、外部齿形目前只能用加工中心加工。3.零件要求是模锻。
谢谢!

网友:
所谓外齿其实不属于一般定义的齿轮。这个零件是起到离合作用的,啮合副间是否还有橡胶缓冲件?像梅花联轴器。毛坯要求是模锻是正确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加工余量,采用镗铣加工中心加工是比较适用的方法,余量不大的话效率也挺高的。

网友:
你说的外齿是花键轴,一般的花键轴是压力角30度,齿高系数小,目前的加工设备主要有花键铣床,滚齿机也可以

网友: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zigle :谢谢你的关注,我在前面的帖子中一再说过,这是一个传动件,这是用于工程机械的重载传动齿轮副之一,与之啮合的是一个56齿的同类内齿轮,你大概没有见过这种齿轮吧。再次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是否可以用两体加工,我不太专业,见笑

楼主:
由于是重载传动,不适合分体加工后再组合,这样有可能强度不够,或者会增加体积。谢谢!

网友C:
外齿用精密模锻,不用加工,或锻留少余量用成型刀在加工中心一次成型
不知道你的产品有多大,小一点是可以的

网友:
把下面的圆片分解开,
你的外齿轮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齿用精密模锻,不用加工,或锻留少余量用成型刀在加工中心一次成型
不知道你的产品有多大,小一点是可以的

这个主意不错,这个零件的外圆145,厚度56,外齿齿厚28,有效齿长40;内花键大径75,小径71,模数2,齿数36;零件净重3.6kg。谢谢!

网友:
我的意见跟15楼相同。

网友:
这是内花键,插床、拉床或线切割都可以加工,很简单。

网友:
加工起来不是很难

网友(2009-02-13):
如果有批量15楼的方法最好。如果批量很大采用冷挤压的方法更好。加工后的零件更耐用,成本要比机加工便宜很多。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是要求韧性、强度、表面硬度都比较高的吧?
能不能先把毛胚锻压外齿成型后再加工内孔,最后表面处理?

网友:
是半联轴器,找专业厂做吧。

网友:
一般的插床,滚齿机就可以加工了,我厂有很多这种花键,只是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这样的异性齿轮 我倒是推荐使用电解加工的方法,精度高,效率可能差了点!大家注意,花键不是问题,楼主问的是外面的异性齿轮,这种齿轮在一般的企业中很少见到。

网友(2009-03-20):
外齿CNC可以铣出来啊

网友:
我知道,这个图的外齿轮部分叫齿缺,他是齿轮的一部分,可以使用数控铣床加工,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好多厂家使用普通铣床划线加工。
需要详细计算,请电话05355980382
qq469595943

网友:
加工中心加工效率应该很高才是,我是做这个的,你可以在刀具上想办法,不行可联系我:QQ邮箱:7745950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