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超过55度后,油温度每高出9度,寿命就减一半!!

楼主(2009-01-08):
油温度超过55度,油液氧化加剧,油温每升高9度,油的使用寿命就减少一半。
该怎么理解,是超过55度后持续使用,还是另有解释?
比如一列火车一路不停的从东北跑到了南方沿海城市,一个是环境温度变化了,另一个是运动过程中温升,那这个油的寿命怎么算?

网友:
可以试着这么理解。油温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持续上升的,到了平衡点,即系统给油的热量和油散掉的热量平衡后,温度就稳定了。这时温度可能是任意一个温度。比如40度。55度,75度等。超过55度后,寿命会受到影响。即所谓的每升高9度,寿命减半。比如到了63度。原来运行周期是半年,现在可能就是3个月。实际上除非系统给出的热量,比如轴承破损后热量剧增,油得到热量后又不能及时散掉,才会导致恶性循环,最终油迅速氧化失效。一般情况下,温度的确是影响油的寿命,根据油的特性和系统油的散热情况而定,不一定就是严格的9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再一次油品培训中提到过,听着很明白,但是一问就给问迷糊了,培训的人也迷糊了

假设:车行驶过程中,油温持续在75度,寿命肯定会减,但车停下来后,油温下降,寿命是否就恢复了,这是不是有一个转换的百分比? 轴承中油脂的使用寿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油品的老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温度下降寿命回复不存在。寿命的计算是在一定的实验设计下综合经验数据修正建立的数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