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焊接---求助

楼主(2009-01-08):
我司现在接到一个项目,不锈钢管φ550X3m,长2m,管的两头焊5mm厚的不锈钢封板,要求密封焊,不能漏水,请问各位大侠用亚弧焊可以吗,变形会有多大。

                             急!

网友:
楼主φ550X3m什么解释?

网友:
直流氩弧焊当然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要开坡口,氩弧焊溶池深度可达3mm,这种情况下的焊缝几乎无变形,是不是液化气用

楼主:
楼主φ550X3m什么解释

φ550X3m什么解释,外径550,壁厚3mm

网友:
很普通的东西 ̄是焊工都能解决这个问题~~小意思
如果对氩弧焊不熟练 ̄建议用普通焊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