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mechanical 2006:注释的文字如何改大?

楼主(2009-01-08):
我用的是cad mechanical 2006,用增强注释工具,文字和引线是一体的,怎么能单独改文字大小?我想改得大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体改不了就炸开单独改吧!

楼主:
炸开?怎么炸开?) u! K: ]- k& M* r( H
用修改菜单只能修改整体的  引线加文字,单独改注释上的文字在哪改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更改一般标注的文字,还是引线标注的文字?本人更改一般标注的文字是在-辅助-格式-标注样式中更改文字高度(这时一般图框已经插入,而且已设置比例),文字高度一般根据图框插入比例来更改,这样不管设置以前还是设置以后的一般标注都会统一更改;在更改引线标注时,本人是在对象特性中更改比例(一般是按插入图框的比例)。本人是这样用的,希望能和各位一起交流cad mechanical 2006的使用经验!

网友(2009-02-18):
在特性管理器中应该能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标注工具里改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