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轮和斜齿轮的加工计算---请教

楼主(2009-01-08):
最近我在加工斜齿轮,我以经根说明书里的方法做都不行。不懂螺旋轮和斜齿轮的加工记算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书里的算法是写螺旋角的公式计算,当我加工直齿轮是正确的,加了角度再安装差动挂轮就看到齿数不对。

都不知道是错在哪里?我用的滚齿机是上海第一机床厂Y3150滚齿机。

网友A:
螺旋齿轮就是斜齿轮,只不过两齿轮相啮合轴交角不等零,一对螺旋齿轮,一个是斜齿轮,一个是直齿.也可以是两个都是斜齿轮,两角度之差大于零.
至于你在Y3150滚齿机加工时齿数不对,你有可能把分齿定数照24*Z刀/Z工的吧,因为本机床加工直齿分齿定数就是24,加工斜齿时,使用差动机构,分齿定数按照48*Z刀/Z工,(Z刀,就是滚刀头数,Z工是你加工的工件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齿轮就是斜齿轮,只不过两齿轮相啮合轴交角不等零,一对螺旋齿轮,一个是斜齿轮,一个是直齿.也可以是两个都是斜齿轮,两角度之差大于零.
至于你在Y3150滚齿机加工时齿数不对,你有可能把分齿定数照24*Z刀/Z工的吧,因 ...

那分度e ,f ,都是放36,36一比一吗?我是用24/z来加工,那我试看用48/z。谢啦!

还有,就是有没有用电脑计算方程式给分齿和角度的,这样会比较快就算到。

网友A:
你把你要加工的螺旋齿轮参数帖上来,我帮你算差动挂轮.齿轮的参数包括模数,螺旋角,使用滚刀头数,一一帖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要加工的螺旋齿轮参数帖上来,我帮你算差动挂轮.齿轮的参数包括模数,螺旋角,使用滚刀头数,一一帖上来.

螺旋齿轮参数A2.C2/B2.D2= 8.355615.sinB/MH.K

我要的齿数是38齿

模数3

角度是15度

滚刀头数 右旋1

这样的话分度挂轮是A?B?C?D?  然后差动挂轮是A?B?C?D?

网友:
分度挂轮是:I4分=e/f*48/38=36/36*48/95*75/30
差动挂轮是:I差=60/62*73/98或者是25/58*97/58

网友:
滚刀是右旋加工右旋齿轮,差动不用加介轮,滚刀是右旋,加工左旋齿轮,差动要加一只介轮,用来改变方向.加工3模数斜齿轮,走刀最好是小于1mm/转,本机床55/55是走刀速度为1,用45/65,如果用顺铣的话,走刀还要加一对齿轮,一般为55/55*45/65

楼主:
在差动加介轮桌子会改变方向吗?分度是可以改变方向。
我试过加工直齿时桌子方向错误是没有分齿数。如果加工螺旋齿轮桌子方向错误也是没有分齿数的是吗?

网友A:
你还是找一点齿轮加工方面的书,好好看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看你机械传动原理一点也不懂啊.从基础学起,先看机械传动,机械基础.自己亲自动手操作,一味看书也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一点齿轮加工方面的书,好好看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看你机械传动原理一点也不懂啊.从基础学起,先看机械传动,机械基础.自己亲自动手操作,一味看书也是没有用的.

其实我平时都很少加工斜齿轮,都是加工直轮的。
之前我用的好像是德国机都有二三十年了没记错是(Tos)吧!多数的操作都是手动调整,不用去换牙。
这次用的差太多了,才导致问题多多。不用紧这样才会让我学更加多。真的是谢谢你教了我不少东西。
我会好好的学习。有问题才请教你?谢谢!

网友:
据你给的差动定数8.355615,你买的滚齿机是上海第一机床厂近年产的Y3150/3型滚齿机.我上面帮你算的挂轮,机床附件中都有的.右旋刀加工右旋齿轮,(刀架牙箱的部位我们这边叫做刀架的大头或尾巴.)刀架向下搬角度,数值等于工件螺旋角减去滚刀螺旋角.右旋刀加工左旋齿轮,刀架大头向上(上仰),角度等于工件螺旋角加上滚刀螺旋角.

网友:
分度挂轮算得比较大,在搭配时,主动轮与主动轮可以调换位置,也就是挂轮比值中的分子与分子可以互换位置的,从动轮与从动轮之间的位置可以调换位置的,也就是挂轮比数值中的分母与分母之间可以互换位置的,但分子与分母不能互换位置,这样分数值就变了,做出的齿轮乱牙.四只挂轮搭配应满足公式A+B-C≥15~20牙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