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的切割速度与激光,等离子等切割速度的比较怎样

楼主(2009-01-09):
各位前辈,小女子刚接触水刀。现在有个问题请教,水刀的切割速度怎样,若要切割20个厚以上不锈钢板材的时候我们怎样选择。水刀切割速度与激光,等离子切割速度比较起来怎样?尤其我们在加工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是也要保证保证变形不大)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我们两年两年前考察水刀,由于效率问题作罢,现在又重新提上)

网友A:
我分开来说说我的了解吧.

激光切割 20毫米的不锈钢, 需要5KW的机, 价格大约要 400-500万, 切割速度比水切割和等离子慢, 激光的优点是在切割 12毫米以下的材料时比水切割和等离子快, 一超过12毫米越多就优势越少, 还有就是激光在切割反光材 (如:铝, 镜面钢)时要涂一层特别涂层才能切割, 切割受热影响比较大.  但是激光在钣金加工 (1-5毫米) 时是最好的, 速度最快.

等离子切割的最大优点是三种机械中最快的, 但是精密度 和 受热影响也最大, 如果切割不锈钢切割边斜度有5度, 需要加 氦气 才能减少斜度, 但是使用成本会很贵.

水切割在切割速度来说是中等, 但是切割精密度高, 对工件不会有热影响.

如果你的精密度要求有 +/- 4mm, 工件是割完后要做焊接的, 那就用等离子, 又快又便宜(使用成本和机价).

如果你的工件割完后要再加工的话, 精密度 +/- 1.5mm 的话, 激光还可以, 我不是说激光的精密度在有 +/- 1.5mm, 而是因为激光切割也有斜度, 只是没有等离子那么大, 还有对工件的热影响, 所以要留 1.5mm 的余量给后续加工用.

如果你的精密度要求是 +/- 0.1mm, 工件不想有热影响和有斜边的问题, 水切割就最好.  我现在用的水切割在割 20毫米的不锈钢时, 最快240毫米/分钟, 要求精密度高时130毫米/分钟, 本来可以把速度提高到 精密切割速度 195毫米/分钟, 但是要加多一台水泵增加流量, 使用成本会比原来的高, 我对现在的加工速度还很满意, 不需要提高, 所以没加.

不过不是所有厂出的水切割都能到我用的这台水切割的精密度和速度, 所有还是要小心比较,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到我这看.

网友:
首先你要求切割不变形,也就是说需冷态切割方式,这里只有选择水切割机,因为他是目前唯一的冷态切割机械.再有如果要切20mm以上的不锈钢板,如果选择激光来切割需要功率很大的设备,价格高的惊人不说,切割速度也是不很快,加工成本过高,且也有一定量的变形.再有等离子就不用说了.切没有题,但是由于不锈钢很粘,所以切口处不是很光滑,较激光与水切割机比起来差很多,且变形很严重.鉴于以上的原因要切20mm 不锈钢首选水切割机.
追求速度者用等离子.追求质量者用水切割机.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哦,谢谢分享!

网友:
推荐水刀,如速度慢,可多台一起工作,国产水都不贵,都能切出你需要的效果

网友:
买精细等离子。效果和水刀差不多。速度很快的。

网友:
水刀仙子一般什么价格啊

网友:
等离子切割价格不超过100万,电源可选海别德HT200或HT4400。

网友:
等离子切不锈钢烟尘特大,建议加除尘设备。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9-02-09):
回复 网友B:

水刀一般拾几万到陆拾几万不等,价格主要取决于您选择的机床的规格大小,配置高低,以及您要切割的材料是否为特殊材质等诸多因素.请您参考WWW.SHUISHELIU.COM,本公司从事水刀制造,销售,研发行业已逾十年.

网友:
您好,我是杭州格托斯水刀厂的,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打13824678782找彭先生,我们厂从事水刀行业已有11年,相信可以给您一定的帮助

网友(2009-10-20):
目前 我用的水切割机, 切割 1.5毫米的 304 不锈钢 速度是 3056毫米/分钟, 6061铝 速度是8295/分钟,
使用激光切割机的朋友, 不知是否可以说说, 用激光切割的速度给大家比较比较.  谢谢

网友(2009-11-26):
有没有使用激光切割机的朋友可以回复?

网友:
目前 我用的水切割机, 切割 1.5毫米的 304 不锈钢 速度是 3056毫米/分钟, 6061铝 速度是8295/分钟,
使用激光切割机的朋友, 不知是否可以说说, 用激光切割的速度给大家比较比较.  谢谢
引用 网友A:

好快啊,每秒好几米。
看来我要去打听一下这种切割方法了。
有没有北京的厂家啊 ,露个面。

网友:
目前 我用的水切割机, 切割 1.5毫米的 304 不锈钢 速度是 3056毫米/分钟, 6061铝 速度是8295/分钟,
使用激光切割机的朋友, 不知是否可以说说, 用激光切割的速度给大家比较比较.  谢谢
引用 网友A:

你是OMAX的机器。40MM的不锈钢切断速度多少。 配置是多少的压力,多大的宝石砂管

网友:
用 40HP 的 泵, 40毫米不锈钢 77毫米/分钟, 用 80HP 的 117毫米/分钟

网友:
有没有资料,发我看看,我的QQ552018118

网友(2017-10-21):
学习了,水刀用处还是挺大的

网友(2017-12-20):
引用 网友A:
我分开来说说我的了解吧.

激光切割 20毫米的不锈钢, 需要5KW的机, 价格大约要 400-500万, 切割速度比水 ...

增加水流量可以提高切割速率吗?

网友(2020-12-14):
十年前的贴子了,没什么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