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42CRMO 淬火最高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09-01-09):
请问各位高手42CRMO 淬火最高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淬火:820-860摄氏度;回火:540-680摄氏度;
为确保热处理后的质量,LZ最好确定每炉完成热处理后,对式样进行冲击功实验,确保达到要求,一般来说需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较好的的控制其机械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