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后可以回火吗?

楼主(2009-01-09):
我有一批管经过渗氮处理后,怎样回火让它变的有一定的韧性?还希望各位专业人士不吝赐教!

网友:
首先要知道渗氮的目的?是软氮化?还是硬氮化?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一般是150~220的回火温度,保温60-180分钟,渗碳、淬火后的时间不是固定的,小件一般2-3小时,至于温度要根据要求的表明硬度来定,通常的低温回火180度,但是根据硬度要求最低用150度,160,170,有时200也用,大件要更长时间,高合金钢为降低残奥可多次回火;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09-02-19):
可以的依据不同材质及要求不同

网友(2009-05-09):
你这种情况必须具体情况具体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