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修改装配体下的零件名字?

楼主(2009-01-09):
用solidworks 做机械设计的时候, 开始往往对零件的名称随便命名, 等装配完 ,设计优化好后 ,名字想改过来 ,可是改完后, 打开装配体时,装配体内的名字好改好的不符,找不到零件。
请问:怎么才能修改装配体下的零件名字?

网友A:
如果已经修改零件名称。
打开装配图,软件会提醒找不到某零部件,询问是否自己寻找,点击“是”,然后找到已改名的零部件即可。
如果选择否,那么该零件将不会在装配图中出现。而在装配图的设计树上该零部件名字会以灰色显示。找到这些零件,右键点击,将出现窗口完全打开。在菜单中选择“替换零部件(J),然后找到已更换名称的零件。

网友:
在改名字的时候,应该把装配图,零件图,工程图,相关联的图纸都打开,然后把要改的零件图另存为你要改的名字就可以了

楼主:
替换时弹出提示:你不能以相同名称的零部件替换零部件、

楼主:
替换了以后 配合关系怎么办啊?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09-03-15):
用SolidWorks Explorer 改。

网友:
另存就可以以当前的名字保存当前装备体的零件构成,如果选中“备份”则是以现在的名字另存成了一个单独文件

网友C:
同意八楼的。用SolidWorks Explorer 改。这是SW数据管理方面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可以用SolidWorks Explorer 重命名,或替换,这样在装配体打开时就不会总是提示要查找零件。   SW其集成的PDM功能也是功能很大的,方便文档管理,数据修改。只是用得人还很少。

网友:
谢谢大家,目前还没有接触SolidWorks Explorer,向大家学习!

网友:
噢,SolidWorks Explorer是干这个事的。学习啦!

网友(2010-01-19):
没有用过SolidWorks Explorer进行改零件名称,不知道如何的操作

网友:
赞同八楼的,我一直这样用,很方便的!

网友(2012-06-19):
我的还没搞定

网友D(2013-05-16):
引用 网友C:
同意八楼的。用SolidWorks Explorer 改。这是SW数据管理方面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可以用SolidWorks Explorer  ...

SolidWorks Explorer 盗版的也可以打得开?能否教我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经修改零件名称。
打开装配图,软件会提醒找不到某零部件,询问是否自己寻找,点击“是”,然后找到 ...

前辈,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你也是这样做的吗? 还是把编号弄好了,才画图,还是有什么高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辈,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你也是这样做的吗? 还是把编号弄好了,才画图,还是有什么高招?

不在单独打开零件时给该零件改名,也不在打开某个装配体时为其改名。
改名一定是在至少是该零件或装配体的上一级装配体打开时。
点击设计树中要改名的零件或装配体,在菜单中选“打开”打开,然后将其另存为新名字文件。
以后再把旧名文件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在单独打开零件时给该零件改名,也不在打开某个装配体时为其改名。
改名一定是在至少是该零件或装配体 ...

不在单独打开零件时给该零件改名,也不在打开某个装配体时为其改名。这句话还理解,后面那两句,可以贴图出来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你画过装配体吗?如果有,就按我的说法试一试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意八楼的。用SolidWorks Explorer 改。这是SW数据管理方面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可以用SolidWorks Explorer  ...

详解,不是很懂、

网友:
在装配体打开的情况下,将零件另存为,或者打包的时候一起改

网友:
关注SolidWorks Explorer详解!

网友:
我是点击灰色的文件名后再打开已经改完名字的零件

网友:
改了替换,不过感觉还是挺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详解,不是很懂、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715
以前写过一篇。其实安装SW时一般都自动安装有了。 打开,使用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 Explorer 盗版的也可以打得开?能否教我一下?

SolidWorks Explorer这个好象都不用破解都可以单独安装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经修改零件名称。
打开装配图,软件会提醒找不到某零部件,询问是否自己寻找,点击“是”,然后找到 ...

学习了,要赶超老师傅。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我,所以每次作图的时候要养成好习惯,先把名字命名好啊!

网友(2013-07-02):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 Explorer 改。

多谢,明白了。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E:
详解,不是很懂、

好久以前写过介绍。只是发觉关注的人并不多。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3#pid2761625

网友F:
右键里面又改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右键里面又改名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右键里面又改名啊

感觉这个最简单实用了

网友:
学习8搂,回去试试

网友(2014-06-25):
我用的笨办法,把那个零件/装配体打开直接另存为,然后设置一个你想要的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
在装配体中打开零件选择另存为,然后在修改工程图的名称,不知道这样规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经修改零件名称。
打开装配图,软件会提醒找不到某零部件,询问是否自己寻找,点击“是”,然后找到 ...

请问,我上一次在提示:是否自己查找时,下面误点了一下,以后不要提示。结果下次就不提示了,请问怎么恢复“提示”关系对话框?谢谢

网友(2015-06-03):
今天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直接虚拟在重命名,这样会快些

网友:
学习了.以前改不了文件名,就不改.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07-09):
用SolidWorks Explorer这个更改比较好

网友:
我帮同事们解决过很多类似问题:
1.关闭solidworks软件,选择你要修改名字的文件,鼠标右键点击,下拉列表里选“solidworks”,再选“重命名”;
2.直接重新命名,然后打开装配体,会提示你查找,选择你该名字之后的文件就行

网友(2015-10-20):
学习了,但是有谁知道能否更改装配体中的配合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