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这个弹簧螺纹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9-01-09):
这个弹簧螺纹内螺纹是M16*2的,外径19.4,用在导轨溜板上,保护螺纹用,螺纹损坏后更换弹簧螺纹即可。请问如果在溜板上加工螺纹,是否使用M20*2的丝锥呢?国内有无生产此类弹簧螺纹的厂家呢?谢谢大家5 k/ z+ u1 J, I; h

网友:
明明是钢丝螺套,我们叫自锁螺套。需要专用丝锥。

网友:
楼主拿个M20*2的丝锥一比不就确定了吗?

网友:
外螺纹应该是普通粗牙螺纹,没有专用的丝锥用一般的也可以,主要是要保证这个螺套和基材结合的紧密,要不在拆卸螺栓时跟转比较麻烦

网友:
钢丝螺套标准

钢丝螺套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