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轧件两端与中间尺寸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09-01-09):
我厂为Φ650,三架横列试轧机

主要用孔型法轧制型钢

单件轧件为20米左右

现在有些产品,出现轧件的两端尺寸大于轧件中部的尺寸

我想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 高手赐教

网友:
可能在3个原因:
1、轧件外端的影响
2、导板的夹持作用
3、温度,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