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画完一个图.想把它增厚怎么办啊

楼主(2009-01-09):
画完了这张图.但是另一张图比它的尺寸厚7个.现在板厚23

请教各位.怎么做?

我好像看有个教程,说拉伸就可以.但是忘记了.希望各位指教啊~~

网友A:
编辑特征,把拉伸的尺寸改大7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特征,把拉伸的尺寸改大7个就好了

我太笨了.你的意思是:从编辑里找特征.这个工具栏吗?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说没说明白.是在这个面的基础上.加厚7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太笨了.你的意思是:从编辑里找特征.这个工具栏吗?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说没说明白.是在这个面的基础上.加厚7个

那就用偏置也行啦~!
编辑特征我一般是右键特征就能看到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直接改尺寸,它就自己变了

网友C:
方法:
1.找到步骤,编辑原来的拉伸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加7;或者直接双击实体,再多加7
2.直接偏置面,这方法最快(注意要选择加厚的面和方向)

还不懂的话继续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尺寸,它就自己变了

因为这个图形不是草图,所以我也不知道再怎么样改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
1.找到步骤,编辑原来的拉伸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加7;或者直接双击实体,再多加7
2.直接偏置面,这方法最快(注意要选择加厚的面和方向)

还不懂的话继续问!

用第1个方法后:因为这个面上有孔.孔上还有倒角.所以一拉伸那些都变形了.能不能全部拉过去啊

第二个方法:我在插入里找到了偏置面.但是没有整明白是怎么回事.它说我这里含了多个环.偶也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图形不是草图,所以我也不知道再怎么样改尺寸.

不是让你在草图里改尺寸,他是说让你改拉伸的尺寸,在编辑特征里边改。

网友:
你可以先把倒角删了,等修改完以后再倒角,反正倒角就点一个命令就好了,不麻烦。实在不行的话重画吧,反正不复杂。

网友(2009-05-08):
我感觉你以后画图,还是用草图,这样的话好编辑。
因为草图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