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8C的成份是什么?

楼主(2009-01-09):
请教大师们YG8C\YG11C的刀具材料成份是什么?

网友:
YG8C   含92%的WC    8%的CO
YG11C 含89%的WC     11%的CO

常用硬质合金的牌号、化学成分与性能(摘自 YS/T400-1994)
类别
牌号
化学成分 w/%
硬度(HRA)
抗弯强度/MPa
WC
Ti
TaC
Co
不小于
钨钴类硬质合金
YG3X
96.5
<0.5
3
91.5
1079
YG6
94.0
6
89.5
1422
YG8C
92.0
8
88.0
1716
YG15
85.0
15
87.0
2100
钨钛钴类硬质合金
YT5
85.0
5
10
89.5
1373
YT15
79.0
15
6
91.0
1150
YT30
66.0
30
4
92.5
883
通用合金
YW1
84~85
6
3~4
6
91.5
1177
YW2
82~83
6
3~4
8
90.5
1324
  注:牌号尾不加字母的为一般颗粒合金;加“X”代表该合金是细颗粒合金;加C表示为粗颗粒合金

够详细了吧

楼主:
谢了谢了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