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面上的圆弧螺旋线——请高手解答(FANUC数控车)

楼主(2009-01-09):
这个图中的圆弧螺旋线一直没试做出来,求哪位大侠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和FANUC没什么关系.用成型刀走螺纹不就OK?

楼主:
成型刀能车出圆柱面的螺旋线吗?

楼主:
牙型可以用圆头刀,但圆型的螺旋线,用什么方法做出来??我没试出来

我就卡在这圆形螺旋线上了,请指教

楼主:
石沉大海啊,哪位高手,能指点迷津,

网友:
请问螺旋线师傅
螺距是不是8

网友:
要用宏程序遍了。

楼主:
耐心等待 ,期望真正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该题并不复杂,不知你的球形轮廓是否是宏程序编的,这个“球形螺旋线”只要把球形轮廓的宏程序改一下就行,流程如下:1,定位到轮廓外,主轴定向,每转进给。2,z向每转进给一个螺距,x向是z向的函数,x=sprt(r^2-z^2),两轴联动。也是每转进给。大概就是这样,不知对不对,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讨论过的东西了,用宏程序,指令就用G32

楼主:
我在FANUC系统的数控车中,用这种方法试过,但宏程序中的步长是赋成螺距的值,还是一个较小的步长??
我试的结果是,
1.如果把Z做为自变量,变量变化的步长为一螺距时,轮廓呈多边形,圆弧轮廓的精度不够;
2.如果把Z的自变量变化的步长设为较小值时,如0.08,则走出的是一圆弧轮廓,螺旋线又出不来
3.拟合时的指令是用G32 还是G92 还是G01???

期待解答!!!

网友:
楼主想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明白G32是怎么实现的.实际上,G32也是宏程序,不过打成包了,成了系统功能.
能不能完美地逼近出曲线来要看系统的功能了.GO1不行就用G02.还不行,那得样条插补功能.涉及到系统参数和功能,问问搞过高速铣的大大看.

网友:
圆弧螺槽

也想看看怎么做,斜面上可以,圆弧面上就难了

楼主:
哪位高手,试出来过,最好发个程序上来看看,期待完美解决方案

网友:
图好小,看不清楚啊

楼主(2009-02-08):
高手来看一看,解决一下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到题的答案是
!!!!螺纹那段的程序袄!!!!!!!!!!
G76P010100Q0.1Q0.1
G76X().Z—()P()Q01R0.F8.
GOX()Z()

楼主:
这个G76是螺纹切削的复合循环指令,加工采用的是斜进法,
但他的螺旋线是分布在圆柱面上,或圆锥面上的可以加工,我问的这道题是螺纹的螺旋线分布在圆弧面上,18楼的说得是吗?

楼主:
都来看看啊,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
大家都看看,想想办法啊

楼主:
再看看,想想办法

楼主:
再给看看,给看看,不知道有没有球面螺旋线的方程???,有人知道么?

网友:
成型刀车罗纹方法 就可以

楼主:
我用的就是圆头刀,用宏编的,里面用的是G32,可是要么是球面没螺纹,要么是多边形,

楼主:
各位高手,再给看看,好么????这一阵子就为这闹心呢!!

楼主:
真没人告诉啊

网友:
很有意思 用宏可以解决
图先拿下来 试试

楼主:
大哥,做出来,一定要告诉我啊

一直未能解决,终于有人回声了,试出来一定要告诉我
另外,我从网上一个人的博客里发现了一个程序,据说是车这种螺纹的,但在仿真上未能试出,也请大家一起看看

T0101
M3 S300
G00 X120   Z50
#3=50 半径
#4=—40   圆弧Z向终点
#6=0.4 第一次进刀深度
#7=2   进刀次数
#5=#3—0.6495*3   罗纹小径
#3=#3—#6   X向值
WHILE [#3GT#5]DO1 X向值循环
#2 = 40
G00   X 105
Z #2
X #1
WHILE   [ #2 GT #4 ] DO2 螺纹循环
#1=2 * SQRT [ #3 * #3 — #2 * #
G32 X #1 Z #2   F3
#2 = #2—0.01
END 2
#6=1.236 * #6 / #7
#7=#7+1
#3=#3—#6
END 1
M30

网友:
楼上 程序 我试了
加工不出来?

楼主:
在什么系统上试的?

那个程序是在网上搜到的,我在自己电脑上用宇龙的仿真未能试出,楼上也没做出来吗?
那么说这个程序是不行啊! 也不知到底应该怎么整

网友:
再努力啊~~~~~~

网友:
最好使用宏程序
(X^2/49^2)-Z^2/7.5^2=1
Z=[0,12.075]
编程原理:给定Z轴一个进给量,然后计算X坐标,用直线近似代替双曲线。
#100=0    (Z轴初值)
#101=0.02    (Z轴进给增量)
#103=12.075  (目标Z坐标)
N100
#100=#100+#101  (目标Z坐标)
#102 = SQRT(1 + #100 * #100 / 7.5^2) * 49   ( 目标X坐标)
G90 G01 X#102 Z#100 F20   (???)
if [#100 GT #103] GOTO N100  (未到达最终目标点,循环)
M30

提醒:
1、从图上看,Z移动范围好像不是[0,12.075],你仔细看看就知道。63.886/2=31.943
     X=31.994 Z=0,所以需要对原方程进行变换
     因为Z=0,X=49
   所以偏移  X=31.994 -  49  =-17.006

上程序中改为:
#100=0    (Z轴初值)
#101=0.02    (Z轴进给增量)
#103=12.075  (目标Z坐标)
#104=-17.006 (X坐标平移)
#105=0
#106=31.994
N100
#100 = #100 + #101  (目标Z坐标)
#102 = SQRT(1 + #100 * #100 / 7.5^2) * 49   ( 目标X坐标)
#105 = #102 + #104  (New X VALUE)
#107 = #105 - #106
G91 G01 X#107 Z#100 F20
#106 = #105 (SAVE X VALUE)
IF [#100 GT #103] GOTO N100  (未到达最终目标点,循环)
M30

2、程序中将对小写字母命令报警程序错误,一定要大写。

网友:
研究研究
楼上 咱们 在数控中国论坛 见过

楼主:
33楼的仁兄,首先表示感谢

我看了你的程序是双曲线那段的宏,这个比较简单,现在困扰我的是前面那个圆弧螺旋线,如何能在无C轴功能的数控车床上实现编程加工,还请各路神人指点,

网友:
程序中7.5^2   那个"^"符号什么意思?
我在宏中 从没用过
麻烦解释?

楼主(2009-03-11):
楼上,我认为他那个符号应该是平方的意思,

另外请大家再看看,从变螺距螺纹的编程中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

下面是今天看到的一个例子:
加工一大径为Φ30,底径为Φ24,牙型角为30°,螺距最小处为4mm,最大处为10mm,每转螺距增加0.1mm的变螺距丝杆,用在恒转速下传递增减速运动

主程序:
O0001
T0101 M03 S150
G00 X35 Z6
G65 X30 F4 P0002     调用O0002子程序并对变量赋初始值
M30
子程序:
O0002
G00 X#24         到达X向的初始尺寸准备加工螺纹
WHILE[#2424] DO1    判断当X向尺寸≥24mm时继续进到下一层
#9=4           每次加工螺纹前要把螺距初始化为4mm
G00 X#24

定位到下一层X向尺寸
WHILE[#910]
DO2
     当螺距≤10mm时继续加工螺纹
G32 W-#9 F#9        执行一次螺纹加工,刀具前进距离刚好等于螺距
#9=#9+0.1         螺距增加0.1mm
END2

一直到螺距>10才结束螺纹车削,执行下一句
G00 X35           X向退刀
Z6             回刀具起刀点
#24=#24-0.1         X向进刀0.1mm
END1
一直到X向尺寸<24才结束进刀,执行下一句
M99            子程序结束并返回主程序

网友:
#1=15
#2=60
N2#1=15
N3#3=2*[SQRT[#2*#2-#1*#1]-19.5]
G0X[#3]
G33X[#3]Z[#1]K7.5
#1=#1-1
IF[#1GE-15]GOTO3
G0X85
G0Z15
#2=#2-0.3
IF[#2GE57]GOTO2
G00X80Z-60
#2=12.07
N5#1=-9*SQRT[1+#2*#2/56.25]+49
#2=#2-1
G01X[#1]+40Z#2-27
IF[#2GE0]GOTO5

楼主:
楼上,谢谢您的程序,今晚看到后,我又用你的程序试了一下,其结果还是不能做出完美的圆弧螺旋线,

在程序中螺纹的螺距实际上受#1=#1-1 中的步长值控制,小螺距时还能近似做出,大螺距效果不好,
不知我的结果对不对,还请大家继续关注

网友:
应该用宏程序吧  期待中。。。

网友:
我尝试着在华中的机床上编了一下,还没有做,和FANUC的差不多,你看看行不行
把最后的效果告诉我
T0101M03S100
#1=100-SQRT[10000-21*21]
#2=21   Z轴初始值
G00X[80-2*#1]Z8
WHILE #2GE[-21]
#3=100-SQRT[10000-#2*#2]
G32X[80-2*#3]Z[#2-13]F8
#2=#2-8
ENDW
G00X100
Z100
M05
M30

网友:
还没有啊
最近我最关注
这个贴了

网友(2009-04-11):
不太清楚啊

网友:
我就卡在这圆形螺旋线上了,请指教

网友:
等着答案,我也期待着,虽然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2009-11-12):
T101;
   G0 X85. Z16.;
   M3 S200;
   #1=0;
N1 #26=29;
    #2=SQRT[[100-#1]*[100-#1]-29*29]-59.5
   G0 X[2*[#2]]
N2 #3=[100-#1]*[100-#1]-[#26]*[#26];
   #24=2*[SQRT[#3]-59.5];
   G32 X[#24] Z[#26-13] F8.;
   #26=#26-0.01;
   IF[#26 GE [-34]] GOTO2
   G0 X85.;
   Z16.;
   #1=#1+0.03;
   IF[#1 LE 3] GOTO1;
   G0 X85.;
   Z100.;
   M5;
   M30;

网友:
要用宏程序吧

网友:
有意思?
也好做

网友:
请高手进来。。。。。。。。。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1-11-18):
好的宏学习题目!虽然过去了几年了!顶起来!

网友:
就直接用G32     在接圆弧指令

网友(2012-08-21):
不要宏程序也可以加工的。当然用宏程序程序简单些。图纸看的不是很清楚。我把意思给你讲一下。
用他们图纸上面的成型刀,小于或等于都可以。小于可以左右借。
快速定位至起刀点3-5毫米出处。G32Z0F螺距然后G02或G03跟着圆弧走。F是螺距。注意这里F是指螺距。就这样反复加工就好啦。不懂QQ我。527340531

网友:
给你个思路。。用G32定点,后面走G3。。剩下的就得靠你的宏思想来解决了。
这图是2010年数控大赛的。。

网友:
你这要用宏程序编啊

网友:
g02/g03一刀搞定

网友A(2013-08-17):
你这个我能加工,数控车,不要c轴控制,有程序,费用五万,188 6592 8289

网友:
最最简单的办法成型球刀G03做

G03 X#1  Z R100. F8.
这里设置一个变量

倍率在加工中始终为100 不能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我能加工,数控车,不要c轴控制,有程序,费用五万,188 6592 8289

这程序这么值钱,我还想免费写点呢,!楼上有思路就不多说了

网友:
坏蛋哥呢

网友:
G02加工圆弧用圆的参数方程,通过分度保证圆弧的精确,然后把X,Z带入G32不知道这样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