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控制系统压力?求助

楼主(2009-01-09):
各位大家好:小弟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一台液压绞车起升重物,起升额定负载3T,根据客户要求,保证起升安全,当负载达到1.1倍的时候,要求液压绞车不能动作.     系统很简单:一个定量泵------------一个多路阀---------三个执行机构(两个液压绞车,一个油缸)
在实际使用中,出现如下情况:
1.我调定溢流阀压力达到起升安全负载要求,吊起3T但是吊不动1.1倍的负载,但此时系统流量非常小,吊钩起升速度非常慢
2.将溢流阀调高压力,此时1.1倍负载也能动作,速度变快恢复正常

多路阀自带溢流阀,我调的压力就是此阀上的溢流阀,且根据原理图为直动式溢流阀.
请各位前辈高手帮忙分析,并在现有系统的基础上做小的更改以达到安全负载要求
万分感谢

网友:
根据你的叙述,3T的时候能够吊起,但速度很慢,很可能是当你的系统压力达到安全负载压力时才刚刚吊起3T,所以有一部分液压油通过溢流阀溢流回了油箱。这样就造成了,你的货物起吊速度很慢。但当你把溢流阀调高后,所有液压油都流向负载,而没有其余流量溢流回油箱,起吊速度又恢复为正常。总之一句话:你的系统的流量不够,你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就是减小溢流阀的开口,从而缩小其溢流量,可以通过把溢流阀弹簧座加厚来实线;第二是加大泵的排量,从而增加其流量。

网友:
楼上的说法本人不太赞同。溢流阀分有开启压力和调压误差两项指标。直动式溢流阀的一大缺点就是调压误差大,所以才有了先导式溢流阀。我从楼主的分析看,主要原因是溢流阀的规格偏小,如果能够选择大规格的溢流阀,应该上述问题能够排除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的指点,我换了一个10通径的直动溢流阀试验后,效果改善了,达到了我的要求,万分感谢贝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楼主太客气了

网友:
向贝贝致敬

网友:
学习了。
现在明白了。

网友:
理论指导实践,贝贝高,实在是高.

网友:
贝贝是个年轻的液压博士,使我们同行的骄傲。向贝贝学习,看齐。

网友(2009-11-15):
前几天见到一个学生搞系统设计了,我告诉他再把液压元件书好好看一遍,仔细看,看透了,向上述问题,书上都有的,只是看书不精而已。大家太抬举我了,其实现在许多工程的活,基本上还是本科教材都有的,还是建议大家仔细看书

网友:
贝贝高呀!

网友:
大家一起向贝贝看齐

网友:
贝贝,牛,我也想学液压,但感觉总是皮毛性的,不能深入,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学习了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