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M改什么参数来设定原点

楼主(2009-01-09):
FANUC-0M改什么参数来设定原点; m0 s$ B5 q0 t* z
FANUC-0M改什么参数来设定X。Z。Y轴原点。多谢

网友:
楼主如果是设定机械原点请慎重!如果机械原点一旦改变,相应的换刀位置、交换工作台(如果有的话)等位置都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损害设备!

楼主:
FANUC-0M

怎么找不到1815来改呢?

网友:
700==721

网友:
机床原点是厂家设置的,没有必要改

网友:
可以修改

我用的0i系统数控镗铣加工中心,X轴经常需修改原点的,参数NO,1850.

楼主:
我用磨床的,有时要改座标的啊

我用磨床的,有时要改座标的啊

楼主:
没有1815的啊

没有1815的啊

楼主:
FANUC-0M 没有1815的啊

FANUC-0M  没有1815的啊

网友(2012-12-16):
找说明书

网友:
楼主说的是使用绝对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把编码器动了,重新设置零点吗  l( X8 k5 j1 |. x

网友:
别忘了在MDI状态下修改参数

网友:
找3292参数是保护1851的。你要先把3292打开。

网友:
没改过,看说明书吧

网友(2013-04-21):
改第二参考点1241

网友:
最好是专业的维修人员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