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与刀柄的安装是应该有缝隙的吗?

楼主(2009-01-09):
今天在看一个刀柄安装的时候,发现铣刀头和刀柄之间有一条1.5mm的缝隙,这可是刀具安装的大忌。
但换新刀头的时候还是同样的问题!
如照片!这是世界著名品牌,不太可能是设计问题(也不排除哟!哈哈)

于是想:是不是应该是先安装、压紧下面的螺栓,再安装、压紧上面的螺栓?这样可以让刀头和刀柄端面贴靠,但上面的螺栓就会压到刀柄的上部了,会压不到刀头的压紧平面了 。如此会有什么影响?
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还是刀具设计制作有问题?

对此,刀具供应商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大侠,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没什么,很正常。应该如此。
铣刀切削用圆柱面,需要承受的轴向力很小,因此只需要用圆柱面夹紧就可以。
图上面的铣刀,其直径比刀柄直径大,如果希望这个台阶的端面紧靠刀头端面,不管刀头安装孔有否倒角,从设计角度出发,铣刀的这一部位就应该有沉割槽才行。这对铣刀的刚度可是大大的不利,不能采用这种结构。现在的结构是结合处有个圆角,结构很正确。那么,“铣刀头和刀柄之间有一条1.5mm的缝隙”就是正常的现象。
换一个角度,如果铣刀直径刚好和刀头安装孔一样或者略小,楼主还会提出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没用过这种刀。应该是特意设计成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很正常。应该如此。
铣刀切削用圆柱面,需要承受的轴向力很小,因此只需要用圆柱面夹紧就可以。
图上面的铣刀,其直径比刀柄直径大,如果希望这个台阶的端面紧靠刀头端面,不管刀头安装孔有否倒角,从设计 ...

是我没把照片拍好。
铣刀的这一部位还真就有沉割槽,刀头是能完全装进刀柄的,只是被螺钉挡住了。改变装螺栓的顺序就会改变是否有1.5或0的问题。

网友:
没关系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没关系

对于圆柄铣刀,没有此要求,重要是两颗螺钉压紧了就可以,除非有特殊要求,比如说用于轴向定位用!

网友:
没关系的,这种定位夹紧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2009-02-28):
没问题的,可以用

网友:
没什么,很正常。应该如此。
铣刀切削用圆柱面,需要承受的轴向力很小,因此只需要用圆柱面夹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