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齿轮过程中,磨齿环节容易产生裂纹,是何原因?---请教

楼主(2009-01-10):
第一次进论坛,还请多多关照。

我们在生产齿轮过程中,磨齿环节容易产生裂纹,请问各路高手指教是什么原因容易导致裂纹。

我们有批活,在Yk7250上加工,很容易裂纹,换Y7163或成型磨加工没有裂纹,7250上面加工单刀进给量比较大。

上次做了批扇型齿轮,英制的,换算后大概1.8模数,压力角22.5,311齿,直齿,加工时只有21齿的扇型齿轮,前道加工是线切割再热处理,后面在成型磨加工中出现细小裂纹,请帮分析。

网友:
齿轮的裂纹不是磨削工序产生的,而是在热处理工序已经存在微小裂纹产生,进刀量大时由于冲击力相对大,把原来的裂纹扩大了,换Y7163或成型磨加工没有裂纹,估计是内裂纹没扩大到肉眼能看见而已,可以用磁粉探伤或着色探伤检验是否存在裂纹。另外由于前道工序是线切割,线的纹路较大,导致热处理冷却时的收缩应力集中,从而增加裂纹倾向。
   建议齿成型工序不用线切割,或者线切割后先进行粗磨,然后再做热处理,最后精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齿轮的裂纹产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磨齿产生裂纹的原因:1、冷却不充分;2、进刀量过大;3、渗碳齿轮变形大,对刀不在最高点。

网友:
主要是热处理的原因,不知你热处理是什么工序,正常淬火前的正火和调质热处理时要把握好温度和保温时间,如果是渗碳,渗碳件那么两道热处理的控制非常重要

楼主:
热处理都是渗炭,硬度都是58到62HB,粗磨后再去热处理好像不太现实,成本太高了。可能是热处理或材料的原因,我们有好几个热处理厂家,其中有一个厂做出来的经常出现裂纹,不清楚是材料问题还是那个厂热处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处理都是渗炭,硬度都是58到62HB,粗磨后再去热处理好像不太现实,成本太高了。可能是热处理或材料的原因,我们有好几个热处理厂家,其中有一个厂做出来的经常出现裂纹,不清楚是材料问题还是那个厂热处理问题

那应该和该厂的热处理工艺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