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剖面线的设置——请教

楼主(2009-01-10):
在使用剖面视图时经常遇到尺寸要标注到剖面线当中去,但剖面线却会与尺寸相交,如图1
该如何设置成剖面线与尺寸不相交,使其符合国标要求,如图2所示?

网友:
在PROE里好像还没有这个功能,在CAD里也不能一步到位啊!

楼主:
不会吧?这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有,那看来proe确实有很大的缺陷了。

网友(2011-10-20):
刚百度的,选中标注的数字,右键选中“文本样式”,“打断剖面线”前面打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