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气路改造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0):
缸径200行程400的 汽缸,10秒钟完成一个进气行程。载重10700N系统压力0.6-0.8MPa,最小进气管径为一段长500mm内径8mm的塑胶管,请问诸位,管径的过气量应如何计算,系统的压力的多少和过气量有什么样的函数关系,汽缸内的压力达到和系统压力同样时要用多长时间是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
10s完成行程可能有点问题, 有关计算在机械计设手册上有详细的讲解及例子.

网友:
附件是关于气路的几个计算公式,供楼主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考滤管道阻尼,管径5mm就足够了,系统压力在0.7MPa,空气密度为11.7g/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