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可以做齿轮马达用吗?

楼主(2009-01-10):
请教   齿轮泵可以做齿轮马达用吗?反之,齿轮马达可以做齿轮泵用吗?

楼主:
各位大侠:快点说说你们的高见呀,这里很急呀

网友:
齿轮泵不可以做齿轮马达用,齿轮马达也可以做齿轮泵用.因其内部润滑油路不同,互换会损坏油封和壳体.

网友A:
把齿轮泵的出油口接高压,进油接回油,就不坏油封了,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齿轮泵的出油口接高压,进油接回油,就不坏油封了,我用过。

多数油马达是需要正反向旋转的.请问你的方法怎样实现.

网友:
多数油马达是需要正反向旋转的.请问你的方法怎样实现.

我是在车上用的,把原车换下的旧泵CB32串在转向系统回油(转向泵CB10),用来降转数驱动水箱旋转罩。

网友(2012-12-19):
可以的 岭南自动化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