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真空度

楼主(2009-01-10):
‘用真空泵抽到-0.1MPa’,怎样理解-0.1MPa?
一般的真空计都是这样计数:0.01Pa,怎么会出现负的真空计数啊?

(设备:井式电阻炉,可抽真空到-0.1MPa,配有保护气体充气管,充气是从炉胆底部冲进去,再从炉盖出排除。
工艺:将工件放进炉胆,再抽真空,然后充如99.999%纯氮气,再充如99.99%氢气,将氢气引到室外点燃,然后升温,温度达到1050℃后 保温30分钟,再降温,降温是随炉冷却,炉胆底部装有鼓风机,当炉胆冷却到200℃时打开炉盖。)

网友:
回复 楼主:

负压一般指的是与大气压作比较的,不知是否适用于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大气压是0.1MPa,抽真空到-0.1MPa也就是相对常规大气来说,-0.1MPa的压力就是真空了?

楼主(2009-03-14):
难道这个问题很复杂吗?
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网友B(2012-07-14):
根据选用的表有关,有的是压力表,0Mpa就是大气压。有的是-0.1Mpa是起点,是真空压力用表。根据设备不同,有的能到1Pa,就是-0.1Mpa+1pa,的真空压力。指针用表灵敏度就不适用了。得看电子真空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选用的表有关,有的是压力表,0Mpa就是大气压。有的是-0.1Mpa是起点,是真空压力用表。根据设备不同,有 ...

低真空是多少啊,一般热处理用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真空是多少啊,一般热处理用多少啊

我们都是双极泵,低真空知道的少。这个问题应该很好查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双极泵,低真空知道的少。这个问题应该很好查到。

ZX旋片式的真空泵,一般热处理要求的真空度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ZX旋片式的真空泵,一般热处理要求的真空度是多少啊

这个太专业,帮你了你了~嘿嘿

网友:
这个真空度不高,应该是为了抽出空气,充入保护气体。如果你的真空泵真空度很高,你可以去买一个-0.1mpa的阀接进去,热处理的设备应该是一种气体保护淬火的炉子而不是真空热处理设备,因为真空不能用电阻加热嘿嘿。
( v* X, h( b8 k说回你的问题,-0.1mpa就是压力值低于大气压0.1mpa,能达到这个压力的泵很好买,建议你买大一点真空度的然后加个阀来调整。

网友(2013-03-16):
真空度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绝对真空值,另一种是相对真空值;-0.1MPa就是相对真空值,意思是比标准大气压低0.1MPa的真空度;而-0.1MPa的绝对真空值是相对真空值+标准大气压值,即为0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