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动隔膜泵的问题

楼主(2009-01-10):
请问控制气动隔膜泵的出口流量是控制压缩空气流量的大小好还是以用泵的出口阀门调节好?

网友:
调节气压的压力大小可以直接可靠地控制其流量的大小。隔膜泵的膜腔相当于气缸的活塞的面积,压力大输出力大,压力小输出力就小。同理,隔膜泵的输出流量就减小。
   调节隔膜泵的出口阀门开口大小不能改变出口流量的大小,阀门出口的流速加大,隔膜泵出口到阀门进口之间的管子内的压力增加。

楼主:
调节隔膜泵的出口阀门开口大小不能改变出口流量的大小,阀门出口的流速加大,隔膜泵出口到阀门进口之间的管子内的压力增加。???
2楼解释的不很清楚。
获得一个固定的流量,既可以通过调节进气阀的开度实现也可以通过调节出液管阀门开度调节,只是哪一种方式比较好,稳定、可靠?

网友:
调节气压较好,对泵的膜片寿命有好处。楼主说的稳定是什么意思?是流量稳定?

网友:
楼主可能对流体力学不太了解,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2-12-13):
请教,气动隔膜泵气压升不上我们需要4-5KG的力,但是装了3个气源也只有2kg的力,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