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确定车床主轴箱的齿轮精度

楼主(2009-01-10):
是和齿轮的线速度有关吗?需要算吗?还是有什么经验啊,谢谢赐教!
现在已确定电机功率为4Kw,最高转速为1600,最低为160,加工最大工件直径是200

网友(2010-04-21):
根据《机械设计》讲的 齿轮精度的选择可以按载荷及速度选择  也可以按各类机器选择
金属切削机床 精度等级3—8  你可以去查一下机械设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