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节中12/24,12和24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09-01-11):
径节中12/24,12和24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2009-02-11):
是双模数,12代表DP12=25.4/12,24代表DP24=25.4/24,也就是模数是2.1166667/1.058333

网友:
12为齿厚的模数,24为齿高的模数

网友:
双模数的齿轮:径节大的计算齿轮的齿高,小的计算齿轮的分度圆尺寸。一种获得短齿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