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端盖加工超差---求助

楼主(2009-01-11):
我厂加工一批电机端盖。材料为压铸铝合金材质。车削内孔直径φ140(0/+0.063),深度47(+0.13/0)。但每次车削完成后用内径百分表检测此道尺寸。总是大批量出现内径扁丝现象。扁丝10丝,8丝左右。请教各位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没有。拜托了!

网友:
变形阿。
粗车后放两天,变形一下,然后再精车。

网友:
车上差;另外你电机端盖在那里压铸?什么材质?

网友:
上图,不然看不懂你说什么,谢谢

网友:
除了天水蓝说的,检查一下夹具。

网友:
主要压铸铝合金材质在车内孔时受热变形,致使内孔缩小。加工时可在主要要降低车削时的温度,可减小热变形,也可根据实际操作总结经验,改变车削测量时的尺寸公差。

网友:
这是压铸的通病,需要做个时效处理就可以解决了.就像管材做安定化

网友:
看样子像是薄壁零件,装夹方式方法可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