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动力总成的朋友报个到

楼主(2009-01-11):
有在汽车动力总成厂工作的朋友吗?
请谈谈动力总成的一些知识

网友(2009-04-02):
有点经验,什么问题?

网友:
我在设计公司,是做发动机附件的!

楼主:
连杆加工问题:
连杆孔的加工国内有用拉刀做的吗?
连杆孔是不是有许多不用注油孔?

网友:
连杆孔的加工国内有用拉刀做的吗?
不知道你说的是大头孔还是小头孔?据我所知没有。大头一般用镗,小头孔钻(没有铸造孔的)、扩、镗
最后绗(应该是王字旁的)磨或铰绗,
连杆孔是不是有许多不用注油孔?
注油孔的有无同润滑、冷却系统的设计有关,有的连杆大小头孔联通,有的只在小头有孔

楼主(2009-06-14):
国外基本都是通过拉床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