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厂家的油缸密封件速度能到2m/s---请教

楼主(2009-01-11):
什么厂家的油缸密封件速度能到2m/s

网友A:
很多,parker ,宝色霞板,速度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parker ,宝色霞板,速度不高的。
请问:现实中你见到的油缸最快多少?行程缸径多大?对我来说还没亲眼见过和设计过速度2m/S的油缸。如果有摄像最好,谢谢!

网友:
有一台演示设备,以重力加速度运行,争取找到照片。

网友:
高速密封件一般用四氟密封件,速度可达到6m/s,

网友A:
我接触的高速油缸。
1.装煤机。高速油缸安装在高位煤仓底部,控制舱门,63缸径,行程700,双缸同步,平常需比例阀控制,紧急时刻需迅速关闭舱门,速度4m/s.
2.某洋司演示设备,鸡蛋做自由落体运动,油缸控制放在鸡蛋下方并有一定距离的盘子,与鸡蛋下行一段距离再减速,稳稳地接住鸡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的高速油缸。
1.装煤机。高速油缸安装在高位煤仓底部,控制舱门,63缸径,行程700,双缸同步,平常需比例阀控制,紧急时刻需迅速关闭舱门,速度4m/s.
2.某洋司演示设备,鸡蛋做自由落体运动,油缸控制放在鸡 ...
如果只是一瞬间去实现,应该不难,但如果是使用频率高,要求换向响应块,这样的油缸设计是就有难度了。

网友:
同意5楼的
常温的选用PTFE+NBR,高温的可选PTFE+FPM的斯特封、格来圈!速度能达到6M/S

网友:
昨天看电视,NASA的航天飞机训练仓的油缸也可做9.8g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