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砖机,制砖过程用PLC控制,机器启动需密码---请教

楼主(2009-01-11):
朋友买了台砖机,制砖过程用PLC控制,机器启动需密码,厂家设制了使用次数,也就是密码用够N次失效,试问在不通过厂家的情况下,可有办法直接突破密码制约?

网友:
请问楼上是哪里的,还有用的是什么PLC,如果在合理的经营范围内,我可以帮你消除密码。

网友:
给你朋友说:把尾款给人家,自然就不受限制了.
商人无良,用户也不是吃干饭的,何必呢!

网友:
理论上任何PLC都可破解,如果自己没能力,当然可能也要稍微花费一点,如果不牵扯到债务纠纷,厂家也不愿提供梯形图以供用户维修方便,可以考虑破解。我们碰到过很多厂家,死活都不肯提供详细的资料,在质保期后要提供维修服务或更换配件,往往狮子大开口,例如:PLC的一个输出点坏了,只要在程序里另调一个未用点就可以了,但厂家就会要价1万多再给你另换一个PLC。碰到这类厂家,破解死他!

网友:
换个PC,重新编一下程序。

楼主:
一看诸位朋友都是过来人!也都碰见过这种情况,那我就直说了吧!
情况是这样的,我这朋友是山西的一个老客户,砖机是福建的,砖机本来打算想用来做蒸压砖的,结果压力不够,不能用(但时保证能用,不能用退货的).
说退货时又不给退,修肯定是修不好了(设计问题),没办法只好用来做水泥砌块砖,(这机器做水泥砖还行),用了一个月结果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问厂家了,厂家又要结算余款(当时是做为质保的),不给余款就不给你结决,你说气人不,我看不过去了就想帮忙给解决一下!还望大家出出主意!
本来都干这行的,生意也确实不大好做,但做生意就要实事求是,最起码要保证能用,用的时间长短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们说是吧!
换个角度,朋友做生意也不好做,不是吗?

网友:
说说用的什么PLC,关键是用的什么屏?要是不是通用件,那破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给出型号,看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
都不说清楚!!

网友:
把PLC换了,重新灌程序,可能会比尾款低廉。

网友(2009-02-23):
说下什么牌子的

网友:
找人再写个算

网友:
现在的厂家都这样了

我公司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每过一段时间就把设备的触摸屏给锁了.只能强制手动.
现在熟悉了设备的工艺和动作控制流程,自己写程序了

楼主(2009-04-02):
PLC是三菱的!

网友:
只要了解工作流程,重新编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说到现在还是没给plc的牌子,诚意不够!!

网友(2009-05-07):
回楼上,可能私聊解决吧

网友(2009-07-31):
PLC是三菱的什么型号 还有触摸屏型号
PLC不会是FX3U吧   机器是不是福建泉州的

网友(2010-01-05):
理论上任何PLC都可破解,如果自己没能力,当然可能也要稍微花费一点,如果不牵扯到债务纠纷,厂家也不愿提供梯形图以供用户维修方便,可以考虑破解。我们碰到过很多厂家,死活都不肯提供详细的资料,在质保期后要提供 ...
引用 网友A:
Kao,这种厂家什么还会接到业务呢

网友:
你可以查看同类型的plc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