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孔小孔加工的一些新想法(还没有付诸实施)

楼主(2009-01-11):
今天我上任版主之职,所以发一个几个月前的一个想象而来方法,我还没有条件实施。查看了网络上很多深孔加工资料,发现4毫米直径以下的20倍以上深孔的加工比较难,我想小工件可以使用工件在天位,钻头在地位的方法钻孔,以前船厂里经常朝天打孔,出削之轻松是通常往下钻或者水平钻难以比拟。所以我设想了一下基本构造,使用一种快速翻转钻床的方法,安装工件时钻床是按常规方向的位置停放,装夹紧后可以快速扳转180度,这一设计使用很小的工件,通常加工工件在10数公斤以内比较合适,一般不超过数公斤重。这样大小的工件钻削时钻头转动的同时最好也要让工件做相对转动会提供加工精度的。当然这么小的加工重量局限性很大。我后来想到了较大的工件让钻只要调整到工件钻口起点低于出孔,比如与水平线差几度就够了,钻削可以更顺利排出,这个也是可以快读翻转机架的,总之以上结构都是类似一个跷跷板结构的,其复杂程度也不高,小的钻床可以带轮子,可以做一定范围的移动加工。以前装过中大型船舶的尾轴,很多先进的船舶都是有液压变距机构的,它是中空的一根壁厚很厚的筒子,通常有10-30米长,如果我们建造一个大型的坡台,初步设想是50米或者100米长,坡台地基稳固,可以使用大量花岗岩基块制造以节约大量金属减少重力影响。那样把待加工件放在上坡口,那样可以数十米长的深孔,甚至更长。那样有一天中国就能制造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

楼主:
忘记说了,世界上已知的航空母舰还有潜艇等都不使用很复杂的尾轴,只使用实心轴,可能就是加工问题还没有解决吧,现在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好像还是三轴定距螺旋桨的,毕竟是核动力的,燃料装载可以很省,消耗极少,所以就没必要考虑变距螺旋桨。当然我国自己造也应该是核动力为首选。

楼主:
再补充一下,做成跷跷板结构接近水平方向钻孔时可以来回翘摆,工件在高位时钻头进刀钻削,估计出削不畅时停止进刀,但是保持钻头转动,停顿一下让钻削使劲排出,排的差不多时再压到低位,然后加注切削液,等切削液到位时进刀,当然使用冷气体强吹进去更好,这其实更容易办,省去很多麻烦事

网友:
好想法,我对打小孔也很感兴趣的,以后有机会讨论一下.不过我接触的孔在2mm以内的

网友:
熟练程度而已吧,我最打最小是60~ 70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