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铝板怎么加工?

楼主(2009-01-12):
我公司为别人做雨蓬,有几块铝板,不知道怎么加工,请教各位??

网友(2009-02-19):
用模具成型吧

网友:
模具成型或折弯刀一点点的压出来

网友A:
用模具吧  铝板较软折弯一点点压出来表面质量也不好,效率也低

网友:
一套模具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模具吧  铝板较软折弯一点点压出来表面质量也不好,效率也低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