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膜法测缸体网纹角,在哪里买二醋酸纤维素?

楼主(2009-01-12):
国标中要求用复膜法测缸体网纹角,将二醋酸纤维素溶于丙酮中再浇成薄膜,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在哪里买二醋酸纤维素,有谁知道呀!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用铅笔在内孔检测部位涂抹一层墨粉,然后用透明胶带粘贴,揭下来后粘在薄玻璃上用投影仪检测,或将揭下的透明胶带粘在白纸上,用量角器检测即可!

楼主:
可是该死的领导就不同意这种方法,非得按国标来,可二醋酸纤维素是什么东东我都不知道

网友:
如果二醋酸纤维素不好买的话,就用丙酮好了,效果也非常好的。制作腹膜的好处是既可检测网纹夹角也可查看网纹撕裂的状况,如果仅仅检测网纹夹角的话还是我说的方法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