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间表面磨损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2):
SS430不锈钢钢板和HQ SS302螺钉配合安装,拆下螺钉发现钢板接触面磨损--如图。
磨损将产生颗粒,影响产品性能。
不知道钢板换成铝合金板是否能避免表面磨损的问题?

楼主(2009-02-20):
Galling is the welding of 2 mating parts due to excessive friction during fastenings. This can reduce the production yield of HDD.

来自网络:
Anti-Galling Fasteners
Unisteel pioneered anti-galling technologies in late 1999 to overcome what is termed as galling in the HDD industries.

Galling is the welding of 2 mating parts due to excessive friction during fastenings. This can reduce the production yield of HDD. Unisteel uses the CAMTRONIC and UNITRONIC materials to produce such anti-galling fasteners for HDD industry. Unisteel is amongst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 with technologies to produce such fasteners.

网友A:
只能减轻,不能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减轻,不能避免

绝对的避免是不可能的了,镀镍或者镀聚合物复合涂层能改善很多,只是成本问题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