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厚直径50mmGCr15材料的薄片如何加工到平面度10丝内?

楼主(2009-01-12):
现在是调质后磨,但是成品率很低,一下磨床就会变形,中间凸出来。

网友:
调质后先上油压机整下平再上平磨不知可行否?

网友:
小进给,来回多磨几遍,薄板就是容易变形,不太好解决。
另外,在保证粗糙度的情况下,换比较粗的砂轮,或者磨完抛光

网友:
楼主的最终要求是什么呢,我是制磨削加工要达到的目的

网友:
据我所知,要解决薄板变形保证平面度的最好的加工手段应该是“砂带平面磨”,但很遗憾我没有看过机床和实际加工

网友:
直接上吊磨不可以吗

网友:
这种东西类似于簧片阀的阀片。结构工艺性能考虑一下吗?

网友:
考虑下研磨

楼主:
是一种阀片,用压力油控制动作的,结构只能这样了,重量也是有讲究的,计算离心力的.
目前是把超差的片,中间再压下去,研磨,可以到10丝内,基本可以用,就是效率很低.国外的是用不锈钢做的,是不是他们的材料本身就很平.

网友:
你这问题关键是什么呢,你是为了满足表面光洁度而磨的是吗

网友:
呵呵~~~~
很简单的一个办法。

网友:
如果是阀片,直接用阀片钢冲压,不用磨,很好看

楼主:
谢谢各位!年后试试!
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
可以直接冲压出来!

楼主(2009-08-07):
经过一番寻找,找到一家做阀片的公司,与领导的沟通后,同意做点样品。今天拿到了样品,说实话外观很漂亮,是用瑞典阀片钢带冲的,还倒了圆角(这个多余了,我们图纸不要求倒,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唯一缺点是还有点不平,等周一用表打,还有 硬度要测一下。如果没问题,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实话说,我们总工和领导很保守,在这里发贴之后 我就告诉他们如何改进,但是他们只是一听而已。对于改进,考虑太少,先进的其他行业的加工方法了解不多。进口产品的国产化只是一摸一样做,不敢改进,哎,作为军品,什么时候能提高和自主设计啊。
谢谢各位给我的建议!如果成功,你们也为国防建设做了贡献。

网友:
下面垫上橡胶等软的东西,反复几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但吸力不知够不够?

楼主:
今天在平板上用百分表打了下,中间和四周差2丝,达到了不大于3丝的要求,比现在的10丝内好很多了。硬度HRC41,基本满足要求。先装一台试试,下周试验室可以看看了。
总结一下,做机械应该开阔视野,本行业的难点,也许在另一个行业是很简单的事。
这里还是要感谢社区,为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感谢回帖的和关注的朋友,感谢你们给我的建议。

网友:
在陕西的一家军工厂见过类似产品的生产,用的是行星轮研磨机。

网友:
为了我们的国家,继续努力奥!

网友:
我们也在用研磨机,基本上可以做到0.015,大批量,零件面积大约5000-8000平方毫米
前几天还做出个的新品零件,经过测量0.003
以上零件测量都是气动平面度测量仪和三坐标测量的数据
不过楼主的零件太薄,我们最小厚度才3.5,  楼主0.5的可能无法加工,
建议冲压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环视认为冲压比较经济,最多再研磨一下

网友(2010-09-11):
才看到此贴,楼主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我再来补充一下,可以尝试一下游离研磨,像正玄台用的块规都是那种机器磨出来的,平面度和平行度都可以保证。

网友(点评):
游离研磨?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谢谢大家了收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
这种零件用普通平面磨床直接不行,请再考虑用其他加工方法

楼主:
还是冲压比较经济,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上磨床前就是变形的,然后上磨床后磁铁一吸,变形量减少。磨床加工没有把全部变形量去除,最后去除磁力后,还是存在变形。

网友(2012-02-10):
军工保守?那我们的军工实力该怎么提升呢?

网友(2013-10-12):
看看是否有合适的双端面磨床,用它来加工,变形会很轻。

网友(2016-04-12):
回复一下,刷个积分,真心下资料没有分了

网友:
最近逛论坛发现冲压是神器啊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