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检测的电机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2):
各位专家好,毕设遇到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啊,我们要进行一个离心泵的测试,转速是6000到7000转,打算选个变频调速电机,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接到泵上,还是选个普通电机,然后再在泵和电机之间加装一个变速器?变频调速电机能长时间在高转速下带负荷运行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
1、即然是测试,中间传动应该越少越好这样对你的测试精度有益。
2、变频调速电机其散热风扇是独立设计的,可以在较低频率下工作时风量不变。
3、只要不超负荷长时间在高转速下带负荷运行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可能看负荷大小为宜,负荷大选用增速机,负荷小可直接用电机驱动。小日本有上万转的电机,不知国内有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这下不用再选变速器了。

楼主:
感谢感谢,我觉得负荷不是很大吧,就是一个离心泵,转速比较高,6000多转,功率不到10kw。你觉得大吗

网友:
因国内高速电机难找!希望提供信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