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一小模数小齿轮,这两种工艺哪个更合理?

楼主(2009-01-12):
公司有一小模数小齿轮,模数1.75,齿数17齿,材料20Crmo,原工艺为锻打--钻孔--正火--粗车--精车--滚剃齿--渗碳淬火。现改为锻打--钻孔--粗车--调质--精车--滚剃齿--渗碳淬火。大家看一下到底哪一种合理些。最好给点建议。

网友A:
锻打--正火--钻孔--粗车--半精车--滚剃齿--渗碳--正火--淬火--低温回火--精加工

楼主:
版主的工艺固然不错,但我的产品只是8级齿轮,如像你那样工艺执行,成本固然很高,我的产品按锻打--钻孔--正火--粗车--精车--滚剃齿--渗碳淬火执行时也能达到要求,加工也很容易,但领导说按锻打--钻孔--粗车--调质--精车--滚剃齿--渗碳淬火执行。就出现加工,制齿困难,刀具成本增加约40%。我们也说不服领导为什么锻打--钻孔--粗车--调质--精车--滚剃齿--渗碳淬火出现的加工,制齿困难,刀具成本增加40%这一事实到底是什么原因。请版主给以技术支持。

网友:
原工艺路线好啊
刀具成本增加是因为调质比正火的硬度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锻打--正火--钻孔--粗车--半精车--滚剃齿--渗碳--正火--淬火--低温回火--精加工

请教下:渗碳与淬火之间加正火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4楼,今天落实了硬度,正火是HB160-180,调质是HRC22-25,但22-25也是极易切削的呀望回复。

网友:
HRC22-25  对应    HB234-251
刀具要磨损
不知道楼主公司为什么改工艺路线?是因为齿面精度达不到?还是?

楼主:
原工艺执行已有数年,无任何问题。公司改工艺是因为本公司无正火设备,但有调质设备,原来是外协热处理及粗加工。但现在是公司内粗加工,精加工及热处理。公司领导的决定,因无理论说服领导的决定不好。何况公司还有40Cr调质HRC22-25的齿轮加工感觉没这么困难。所有工艺被改掉。现在主要是解决刀具耐用问题及让公司领导改变决定。

网友(2009-02-19):
调质是HRC22-25对于一般加工是容易的,但此处是齿轮加工.
不知贵公司是什么热处理设备,能做调质,不能做正火.
另最好采用等温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