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四柱液壓問題

楼主(2009-01-12):
有一台佛山出的四柱液壓出問題了!故障為:主缸一開始下行時速度很緩慢《很慢很慢的那種》,大概等十幾二十秒之後速度才變快,之後一直到快轉慢都很正常!但主缸回程時超快《正常》…我濾綱清洗過,叶片泵拆開過未見異常……汗!我生手!上述那裹故障?望高手指點!在下不勝感激!…哎!我都修二天了,汗!

网友:
能提供当时主缸压力吗?是否开始无但起压后正常快下后才显背压,还有主缸有无下滑现象?并可先试对换溢流伐

楼主:
謝一樓,壓力錶壞,看不到壓力……但主缸無下滑現像喔……

楼主:
重复過程,故障一樣…

楼主:
如何传图?

楼主:
這個就是四柱液壓機,大家看看

网友:
检查充液阀的开启压力

楼主:
怎樣檢查到充液閥的壓力呀?

网友:
我猜有可能是充液阀的问题。

网友:
快转慢是使用电磁伐还是顺序伐?此部分有无检查

楼主:
快轉慢是用電磁閥,快轉慢電磁閥位於油壓機頂部……如下怪現像:我今日加了一桶液壓油,開機突然正常!試瞭很多次都OK!!……但!!當一打料之後!故障出現!!…我用螺丝刀頂小泵總壓電磁閥閥芯能聽到起壓聲音!頂大泵電磁閥閥芯卻起壓聲音很小《没小泵勁》……本機用的是聯級泵《一大一小》二泵……高手分析

网友:
估计是快速缸和打料缸穿通了,佛山机有些厂家在两缸间用焊接

楼主:
維修陷入困境中……主缸两邊的两個快速油缸内部活塞密幇封環如果損壞會出現此故障嗎?…下午準備拆两油缸看看…

网友:
关注中,向大侠学习

楼主:
怪現像,今日油缸未拆!…拆另一台的油泵换來試,但故障依舊,氣!唯有换回原來的泵,但出奇的好了,打料也没事了,壓力很夠……晕死!不知啥問題…汗!但我相信故障還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