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金刚石刀具有没有涂层?

楼主(2009-01-13):
加工黄铜和铝件现用金刚石刀具,表面粗糙度达到0.8
4 `/ j, J4 X9 {* l  h刀具可做10000PCS ,想提高刀具寿命有没必要用涂层金刚石刀具?

网友:
金刚石刀具是指将PCD复合片焊到刀具基体上,而涂层金刚石只是表面有很薄的一层金刚石,耐磨效果肯定没有金刚石刀具好。楼主说的意思我没怎么明白。我做PCD刀具的,没听说涂层金刚石要比金刚石还耐磨。再说金刚石还可以修磨,而涂层的就不能了。

网友:
2楼的说法有道理,是那么个样子。

网友:
金刚石刀片没有再加涂层的了~!

网友(2009-04-09):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